给我推荐一个流片的好地方,谢谢〉

楼主(2006-12-23):
给我推荐一个流片的好地方,谢谢〉
上一次我是在charter公司流的!

网友:
什么工艺,多高电压

网友:
准备采用点几的工艺?

网友:
就是,先把你的要求说说看

楼主:
.5或.6工艺都行,最好有将近10--15V的高压调整管,mixed工艺!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工艺好找,上华、中维应该有

网友:
csmc上华有M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