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能否用于嵌入式

楼主(2006-12-24):
8051的存储器只有128B,但可以拓展到256B,使用WIN CE 等好像不可能,但不知道有没有更小的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清楚一些概念:什么是操作系统,为什么要用到操作系统,你的应用是什么。并不是加了操作系统就是高级的东西。

网友:
用8051自己可以编一些简单的操作控制程序,但要搞成通用的类似win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网友:
51可以用ucos,freertos等等,需要外扩ram

网友:
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
可以用啊,但是操作系统跑不动

网友:
Agree, OS is not always necessary.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一般来说是用ARM做嵌入式系统

网友:
你疯了吗?

你以为装的东西越多就越好?实际上所有的MCU都可以称为嵌入式系统,当然这与楼主的理解有所不同,只要能在MCU里加载程序代码就可以称为嵌入式系统。一些需要操作系统的MCU,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些更为复杂的应用,但作为MCU来讲,主要的应用还是用于控制目的的,简单的程序就可以实现的功能,为什么一定要搞得更为复杂?还加外部RAM呢,你不会直接买块ARM更好用,如果在51上加外部RAM,成本远高于一款普通的ARM。

网友:
现在,有很多芯片,RAM和ROM都很大的,根本不用扩,选一片大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要先搞清楚一些概念:什么是操作系统,为什么要用到操作系统,你的应用是什么。并不是加了操作系统就是高级的东西。

网友:
菜鸟拙见:在操作系统还没模块化结构化内核的时候,象实时系统,单任务系统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操作系统。比如51要作个按键液晶外部节点扫描通讯等实时功能的系统,自己写几个模块化的程序,计算好循环时间,主程序作成循环模式,就可以实现一个实时系统,当然称不上现在所谓的OS了。

网友(2007-03-12):
题目应该是嵌入式操作系统而不是嵌入式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8051可否用于嵌入式操作系统而不是嵌入式
嵌入式的范围要大得多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

网友:
~~~~

操作系统不是必须的,除非你要做的是嵌入式的实时系统还可以考虑下,而且256B根本不够用

网友(2007-04-13):
AVR有OS,我同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