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andard & I/O cell layout

楼主(2006-12-25):
standard cell 和 I/O cell layout 容易上手吗?还是需要一定经验积累啊?都用到那些工具?请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
CANDENCE   需要一定经验积累

楼主:
我刚刚接触stdcell layout 的工作,(做std&I/O库的)。感觉好像熟练就行,不用咋动脑子啊,有点无聊。是我了解太浅了?还是就真的停滞在这种状态下呢?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理解

你是什么公司啊,年薪多少?

我想找这样的工作,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做过一个standard cell 的设计,要考虑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楼主:
追问inux 都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呢?能否具体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To:IC小新,呵呵,你真是说笑了。我郁闷还来不及呢

网友:
没有啊,我是认真的,我学器件比较多,现在搞数字不顺手啊

网友:
我也是学器件比较多的,数字部分还好,只要多研究前人的东西就好,数模混合部分就要多注意下
宽长比 铝线宽 孔的数量 走线等等

网友(2008-03-13):
请教inux,做标准单元时都要注意些什么?版图怎么搞
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感激不尽阿

网友:
STD CELL是数字设计的基础,Layout的设计不仅仅是熟练,按照电路画即可。
要考虑驱动能力,延迟时间,130nm以下STD内部的Layout直接影响成品率。

网友(2009-12-08):
感觉I/O应该会比较复杂

网友(2010-04-28):
CANDENCE   真的要多摸摸

网友(2010-09-13):
layout tools: Virtusos or Laker
Verification tools: DIVA, ASSURA or Calibre

网友(2010-10-27):
非常好的资料,楼主辛苦啊

网友:
受教啦·我可能也想看看这个知识

网友:
做下,有经验的指点下就可以上手,很快

网友(2011-05-31):
standard cell 很磨

网友(2011-07-17):
做std cell只要会hspice和virtuoso上手很快,当然单元的cellrise、cellfall和rise_transition和fall_transition要做得尽量接近,还要保证一定的驱动能力,电路图和版图结构一般参考tsmc的。难点是在提lib文件。lib文件不准整个库等于白做。
IO的话比较难做,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lib很简单,只是看manual使用tool而已,最多注意下仿真环境的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纯的把lib提出来不难,难在你的lib要准确,关键在7*7的查找表的坐标点要设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cload和slew设对基本上就ok了吧

网友(2012-03-29):
我也正在开始画

网友(2012-08-02):
这个工作很难做。想要把IO,STD画出来很简单,但是画的好不好那就要很有能力了。同样的工艺,不同的公司做出来的STD和IO差别很大。

网友(2015-10-08):
发反反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