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ing-an-alsa-driver

楼主(2006-12-26):
writing-an-alsa-driver

网友(2012-05-15):
SOC_CARD层:
一、静态定义一个snd_soc_card实例xxx_soc_card:
      struct  snd_soc_card  xxx_soc_card = {
        .name = “xxx”,
        .dai_link = &xxx_dai_link[0],
        .num_links = ARRAY_SIZE(xxx_dai_link),
     };
二、定义一个snd_soc_dai_link实例xxx_dai_link: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xxx_dai_link[] = {
{
        .name = “Codec Name”,
        .stream_name = “Stream Name”,
        .cpu_dai_name = “Cpu DAI Name”,
        .platform_name = “Platform Name”,
        .codec_dai_name = “Codec DAI Name”,
        .codec_name = “Codec Name”,
        .ops = &xxx_dai_link_ops,
        .init = xxx_dai_init,  //init(struct snd_soc_pcm_runtime  rtd)
    },
   {
         ... ...
    },
};
三、定义platform/machine kcontrol/widget/route 以及 xxx_dai_init()函数:
    1、根据需要,静态地定义kcontrol/widget/route等;
    2、定义xxx_dai_init():
    static int xxx_dai_init(struct snd_soc_pcm_runtime * rtd)
{
  // TODO :从rtd得到codec,从codec得到dapm context,
                  将上面定义的kcontrol/widget/route,关联到codec 的dapm context
   return 0;
}
四、定义xxx_dai_link_ops:
      struct  snd_soc_ops  xxx_dai_link_ops = {
        .startup =
        .shutdown =
        .prepare =
        .trigger =
        .hw_free =
        .hw_params = xxx_hw_params,
};
五、实现xxx_hw_params():
   static  int  xxx_hw_params(struct  snc_pcm_substream * substream ,
                        struct snd_pcm_hw_params *params)
{
//TODO :根据substream得到rtd,由rtd得到cpu_dai和codec_dai,设置两个dai的格式、时钟等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