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串口程序,谢谢!

楼主(2006-12-26):
各位来来往往的大虾:
      小弟毕业在即,求助各位给我一单片机的串口通讯程序,我用的89C52+MAX232
CAN通讯用的SJA1000+82C250

谢谢各位达人。此事关系小弟的性命阿,帮帮忙吧

网友:
串口通讯不是很简单吗?教材上就有啊;

楼主:
版主说的对
可是小弟偶不懂程序阿
拜托了。

顺便给上CAN通讯的行吗

叩谢

网友: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50;        //方式1,充许接收
TMOD=0x20;       //T/C1方式2定时
TH1=0xF3;         //波特率9600,Fosc=22.1184MHz(自己算一下啊)
TL1=0xF3;
TR1=1;             //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   ;
TI=0;
}
/**********************************/
unsigned char rev(void)
{
while(!RI)   ;
return SBUF;
RI=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artInit();
while(1)
   {                    //最简单的用查询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temp=rev();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数据至单片机
   send(temp);    //返回数据给串口调试助手。
   }
}

网友(2007-02-09):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