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 open drain 输出的线或问题

楼主(2006-12-26):
pci 协议中定义了 open drain 的信号输出,如SERR#和INTA#等
但是这些信号都是低有效,应该是线与才对啊
不甚理解,请高人指教

网友:
低有效指的是信号电平,逻辑上却是1哦,这样,看看,是不是线或啊。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
是个怎么理解的问题

网友(2008-04-17):
想請問一下...
有介紹OPEN DRAIN或Push-Pull在IC內部的詳細線路的介紹及說明嗎?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