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扩ROM代替RAM(请教各位)

楼主(2006-12-26):
51单片机外扩两ROM,一个按照ROM接法,另一个按照RAM接法即
RD&PSEN接至OE,WE接至WE,P2.7接至CE。

程序就最简单的,MOVX @DPTR,A,但是发现写不进去ROM,只能读出片外ROM数据。

请教各位XDJM,哪边没考虑好?多谢!!

网友:
rom是要特殊的命令来擦除和写入的,你当然写不进去了

网友:
汇编呀,不会

网友A:
啊?

这个倒是有意思

网友:
ROM可不象RAM那样想写就写的,你得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有意思

rom  杂能和ram一样。。。

网友:
ROM的擦除和写需要特殊的名字..参考你选用ROM的datasheet

网友(2007-01-29):
有一种叫非易失性RAM的,完全和RAM一样读写,还能在掉电的时候保持数据,可以试试。
比如MAXIM 的DS1320

网友(2007-04-23):
你硬件没问题把?

网友:
大大!我也要..希望大大多多分享

网友:
只有EEPROM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写进去的
但由于EEPROM的写入速度很慢,每次执行完MOVX @DPTR,A后,需要调用10ms的延时,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如果是不希望数据掉电后丢失,有两种解决办法:
1、给RAM一直供电
2、使用FRAM(中文名称:铁电)。铁电既有RAM的易修改性,又有ROM的掉电不丢失性。可从Maxim-Dallas的产品中找到铁电。

网友(2008-03-04):
你用的是什么ROM?是电可擦写的ROM吗?

网友:
硬件有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