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内部flash

楼主(2006-12-26):
我有一个20k*8位大小的数组,想放在2812内部flash中,但是每块flash都小于20k,不知如何写入。我曾经写入外部flash但分了十几次才写入,如果每次写入过大,就会报H0空间不足。清高手指点,多谢赐教。

网友:
我也有同样得问题,请高手指教
QQ151404686

网友(2009-04-23):
我也不知道~~怎么没人解答

网友:
再发一个赚点钱

网友:
flash.........内部的

网友:
我发现百度博客里有几篇【汽车节油器】的好文章

我发现百度博客http://hi.baidu.com/%B7%C9%C2%ED%CA%CB%BD%DA%D3%CD%C6%F7里有几篇【汽车节油器】的好文章
不熄火挂挡滑行,安全【节油器】
    作者:节油好办法   来源:http://www.fuelmate.com.cn   发布时间:2009-03-26
不熄火挂挡滑行,安全节油   秘籍宝典http://www.fuelmate.com.cn/ns.php?nowmenuid=134806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必须采用不熄火挂挡滑行的操作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发动机处于强制怠速工况,转速高于正常怠速转速26倍,其燃料消耗一般认为是正常怠速燃料消耗的2倍以上。因此,驾驶员在行车中往往采用脱挡滑行的方法以便节油,但实际上,强制怠速工况的燃料消耗较正常怠速油耗要低得多。经发动机反拖台架试验证明:发动机正常怠速时的燃料消耗量为1.11.3kgh左右,而强制怠速工况下的燃料消耗为0.27kg/h左右,强制怠速工况下的燃料消耗量较正常怠速工况下的燃料消耗量减少75%。你可参考:http://www.fuelmate.com.cn/ns_detail.php?id=131513&nowmenuid=107101&cpath=&catid=0这样,车辆的安全节油方法是不熄火的挂挡滑行,该法既能保证行车安全,又能节约燃料,其燃料消耗比不熄火脱挡滑行节约燃料75%,为此,要大力推广不熄火挂挡滑行的汽车节油器、安全节油操作方法。

网友(2011-03-19):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