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的作用zz

楼主(2006-12-27):
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①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③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④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0欧的电阻不但有卖,而且还有不同的规格呢,一般是按功率来分,如1/8瓦,1/4瓦等等

网友:
LZ总结得很好,小生又学习到了知识。原来只理解了0欧做保险丝用,不知还有那么多用处。不学则已,一学一堆^_^

网友:
版主总结的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十分不错,顶一个

网友:
与跳线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十分不错,受教了

网友:
0欧姆电阻的作用
0欧姆电阻的作用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
N \9m a$g:x G n k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arm 论坛;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G%a(]
| b
q K W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arm 论坛;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 _7B X%{ m$h M h}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n C `U J9K$d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I |        J"V {7|&Y1W1_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p9S N2|7~7b-g5H.H7p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7Q l*[5N9l,_$i{ M w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H,K&g0P V)k0sW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y w ^ i:^3u Z5\
  *配置电路*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 M!B'e [ n4A
O/^*T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hz/X X U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 _H-y T¬~ O ? r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www.eetop.cn/Y8o l.h a P.n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网友:
见识了
不错
要学的东西多啊

网友:
受教了;学知识学知识

网友:
居然还有0欧的电阻??

网友(2007-02-08):
版主总结的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接着努力啊狂顶!@!!!!!!!!!!!!!!!!!!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不错啊,值得学习,看来以后是要作总结一下了!

网友:
没想到作用这么多

网友:
0欧电阻用过,现在更明白了!

网友(2007-04-22):
用过这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还没见过 0欧姆电阻。。跟一般的电阻是一样的吗?

网友:
挺好的,

挺好的,,,

网友:
不错呀 长知识哦

网友(2007-05-22):
学到一些,多谢

网友:
对,说的很对,长知识了

网友(2008-09-18):
xiexie hao dong dong!

网友(2008-12-19):
真好,学到知识了

网友:
JSSC00MAY-hirad.pdf (230.6 KB , 下载次数: 0 )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2009-03-24):
LZ总结得很好

网友(2009-05-10):
独到的知识,不顶你都不行了~~

网友:
说的真的很好
又学会了!呵呵

网友:
我是做JUMP wire用的。

网友:
很好的总结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这个说得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