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metal

楼主(2006-12-27):
请问各位大虾:

在有的doc内提到iP9M2T1F
问题:
1。T-指TOP METAL 么?
2。TOP METAL 特殊原因是什么?
3。1F中的F是指什么?

楼主: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多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个人对顶层金属发表一下谬论,基本上来说顶层金属是很厚的,比别的层都要厚,这里它的处理不再是沉降腐蚀,而是采用沉降后机械打磨,所以为了使得打磨的时候不影响下面其他的层,就要求别的层有一定的密度,其实是均匀分布,有的DRC tool会检测密度,密度不够的时候就要加dummy层,还有就是顶层要求开槽。

总的来说就是它的加工工艺和别的层还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
机械打磨?不会吧,那一个WAFER要打磨到什么时候啊?
我只知道TSMC的TOPMETAL的方块电阻是0.036,其他层0.076,我想还不至于厚到可以机械打磨吧,况且大规模的机械打磨是不是太费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械打磨的时候不是要求有很高的精度啊,时间不见得要很久。而且我想顶层厚一些有助于封装后整体的散热。
我也是很久没有做后端了,不是十分的清楚,按道理,金属层越厚,方块电阻是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顶层金属发表一下谬论,基本上来说顶层金属是很厚的,比别的层都要厚,这里它的处理不再是沉降腐蚀,而是采用沉降后机械打磨,所以为了使得打磨的时候不影响下面其他的层,就要求别的层有一定的密度,其实 ...

说到加dummy,那slot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slot是说如果线太大了,因为打磨或者到电的时候,会热一些.这样线就会翘起来,影响寿命了.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2008-02-28):
因為CMP 時    如果原來的環境不好  也有可能會磨不平  所以需要 metal sloting 來改善這個問題

网友(2008-05-04):
总觉得这个机械打磨太匪夷所思了,不太可能,TSMC的工艺工程师过来讲座的时候也没提到说是机械打磨,
顶层厚是因为机械应力,其实不止顶层厚,M1最薄,M2到M(top-1)厚度相同,比M1厚,Mtop最厚,要说磨平我还相信,磨出线条来那就绝对是不可能的了
平坦化是每层金属都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