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MIPS断点,多谢!

楼主(2006-12-27):
关于MIPS的端点如何设置?
如何操作EJTAG的断点寄存器?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07-02-01):
我也不懂,但是没办法,挣点钱

网友:
可以利用Euler EJTAG Download工具进行单步调试,可以设断点etc ...

网友(2008-11-18):
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软件断点是在目标地址处插入 break 指令,借助 MIPS 的异常处理机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