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06-12-27):
请教高人指点迷津:
我最近在做音频数模转换芯片(sigma-delta调制)与模拟功放芯片(AB类)的连接,请问音频DAC 芯片在输出端需要加低通Butterworth滤波器进行滤波吗?因为这种sigma-delta调制的DAC芯片内部已经有一个Analog Filter结构,我还需要对输出信号再做滤波吗?
因为DAC芯片是差分输出的,模拟功放芯片是差分输入的,刚好能接到一块,可是如果DAC芯片输出端加一个两阶低通滤波器的话,差分输入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以后将变成单端输出,我怎么跟差分输入的功放芯片相连呀?单端输出怎么能够接到差分输入上?请教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用一个运算放大器给他反向放大么,不过放大倍数为1,这样就有了增加了一路相反相的输出了,然后接入差分功放.

网友:
11

不用加额外的滤波电路 。差分电路的信噪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
你的滤波器也用差分输出的不就行了

网友:
是否需要外接滤波电容,在芯片的datasheet上应该会说。同时它应该会提供外接的功放的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