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LC5510A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请问用TLC5510A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我按照它手册上的电路图做的,怎么没有输出啊!

楼主:
我是从5V电源中获取4v基准电压。
2M的时钟。
我是按手册上的做的
如附件:
望指点:

复件 pd12.pdf

网友:
照手册作就可以啊!

楼主:
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吗?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我用过!比较容易的!
方便的话把你的图放上来看一下!

楼主:
图贴不上去,我用附件传上去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0-03-08):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1-08-11):
是不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