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borland3.1编译ucos2.52怎么生成不了.exe文件啊

楼主(2006-12-27):
大家帮帮忙!
刚开始玩操作系统,装了个ucos2.52还有borland3.1都在D盘,修改完.LNK文件.MAKETEST.BAT文件,和TEST.MAP文件,然后打开MS_DOS运行MAKETEST后怎么生成不了.EXE文件啊!整了好多天了!都没办法!

楼主:
汗~~有玩过的帮帮啊 !我都整郁闷了!我的e-mail是ahua120@sohu.com.谢谢解答啊!

楼主:
$(TARGET)\TEST.EXE:                  \
               $(WORK)\INCLUDES.H    \
               $(OBJ)\OS_CPU_A.OBJ   \
               $(OBJ)\OS_CPU_C.OBJ   \
               $(OBJ)\PC.OBJ         \
               $(OBJ)\TEST.OBJ       \
               $(OBJ)\uCOS_II.OBJ    \
               $(SOURCE)\TEST.LNK
               COPY    $(SOURCE)\TEST.LNK
               $(LINK) $(LINK_FLAGS)     @TEST.LNK
               COPY    $(OBJ)\TEST.EXE   $(TARGET)\TEST.EXE
               COPY    $(OBJ)\TEST.MAP   $(TARGET)\TEST.MAP
               DEL     TEST.MAK
这是.MAK中creat .exe部分
MD    ..\WORK
MD    ..\OBJ
MD    ..\LST
CD    ..\WORK
COPY  ..\TEST\TEST.MAK   TEST.MAK
D:\BORLANDC\BIN\MAKE -f TEST.MAK
CD    ..\TEST
这个是MAKETEST.BAT
/v /s /c /P-          +
D:\BORLANDC\LIB\C0L.OBJ   +
..\OBJ\TEST.OBJ       +
..\OBJ\OS_CPU_A.OBJ   +
..\OBJ\OS_CPU_C.OBJ   +
..\OBJ\PC.OBJ         +
..\OBJ\uCOS_II.OBJ
..\OBJ\TEST,..\OBJ\TEST
D:\BORLANDC\LIB\EMU.LIB   +
D:\BORLANDC\LIB\MATHL.LIB +
D:\BORLANDC\LIB\CL.LIB
这个是TEST.LNK
BC31装载D盘名字是BORLANDC UCOS2.52也是装载D盘!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原先的例子,只是修改了TEST.C

楼主:
问题解决~如果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讨论下!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2007-12-28):
请问一下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啊,能不能写个教程什么的,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2014-01-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不可以告诉我是怎么解决的?我是刚刚开始学习,运行的例子是自带的第一个例子,运行maketest以后,生成了三个文件夹LIS,OBJ和WORK,其中WORK中有一个TEST.MAK,但就是没有EXE文件生成。我查看了一下maketest,觉得是C:\BC45\BIN\MAKE -f TEST.MAK没有执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查找错误了。

网友:
我原来用的是xp系统不能生成EXE,换到另一台win7电脑上就成功了,更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