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开发步骤

楼主(2006-12-28):
ARM的开发步骤
做个最小系统板:如果你从没有做过ARM的开发,建议你一开始不要贪大求全,把所有的应用都做好,因为ARM的启动方式和dsp或单片机有所不同,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建议先布一个仅有Flash,SRAM或SDRAM、CPU、JTAG、和复位信号的小系统板,留出扩展接口。使最小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好在ARM的外围接口基本都是标准接口,如果你已有这些硬件的布线经验,这对你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写启动代码,根据硬件地址先写一个能够启动的小代码,包括以下部分:
初始化端口,屏蔽中断,把程序拷贝到SRAM中;完成代码的重映射;配置中断句柄,连接到C语言入口。也许你看到给你的一些示例程序当中,bootloader会有很多东西,但是不要被这些复杂的程序所困扰,因为你不是做开发板的,你的任务就是做段小程序,让你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下去

3. 仔细研究你所用的芯片的资料,尽管ARM在内核上兼容,但每家芯片都有自己的特色,编写程序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女孩子,在这儿千万别有依赖心理,总想拿别人的示例程序修改,却越改越乱。

4. 多看一些操作系统程序,在ARM的应用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很多,要想提高自己,就要多看别人的程序,linux,uc/os-II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原
码。

6.如果你是作硬件,每个厂家基本上都有针对该芯片的DEMO板原理图。先将原理图消化。这样你以后做设计时,对资源的分配心中有数。器件的DATSHEET一定要好好消化。

7.如果做软件最好对操作系统的机理要有所了解。当然这对软件工程师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是硬件出身的就有点费劲。

问:做最小系统板是2层还是4层好?
答:只有AT91可以用两层板,其他的最少4层;44b0的地和电源处理好也可用两层板;

谈四层板和33欧电阻:
选用四层板不仅是电源和地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二层板不好控制阻抗。33欧电阻一般加在驱动器端,也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布线时要先布数据地址线,和需要保证的高速线;
在高频的时候,PCB板上的走线都要看成传输线。传输线有其特征阻抗,学过传输线理论的都知道,当传输线上某处出现阻抗突变(不匹配)时,信号通过就会发生反射,反射对原信号造成干扰,严重时就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采用四层板时,通常外层走信号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和地平面,这样一方面隔离了两个信号层,更重要的是外层的走线与它们所靠近的平面形成称为“微带”(microstrip) 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比较固定,而且可以计算。对于两层板就比较难以做到这样。这种传输线阻抗主要于走线的宽度、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敷铜的厚度以及介电材料的特性有关,有许多现成的公式和程序可供计算。
33欧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视电路具体情况) ,其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配,使反射回来(假设解收端阻抗没有匹配) 的信号不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不会受到影响。接收端也可以作匹配,例如采用电阻并联,但在数字系统比较少用,因为比较麻烦,而且很多时候是一发多收,如地址总线,不如源端匹配易做。
这里梭说的高频,不一定是时钟频率很高的电路,是不是高频不止看频率,更重要是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通常可以用上升(或下降) 时间估计电路的频率,一般取上升时间倒数的一半,比如如果上升时间是1ns,那么它的倒数是1000MHz,也就是说在设计电路是要按500MHz的频带来考虑。有时候要故意减慢边缘时间,许多高速IC其驱动器的输出斜率是可调的.

楼主:
ARM启动代码设计参考

ARM启动代码设计参考

基于ARM的芯片多数为复杂的片上系统,这种复杂系统里的多数硬件模块都是可配置的,需要由软件来设

置其需要的工作状态。因此在用户的应用程序之前,需要由专门的一段代码来完成对系统的初始化。由于

这类代码直接面对处理器内核和硬件控制器进行编程,一般都是用汇编语言。一般通用的内容包括:
中断向量表
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初始化堆栈
初始化有特殊要求的断口,设备
初始化用户程序执行环境
改变处理器模式
呼叫主应用程序
1. 中断向量表
ARM要求中断向量表必须放置在从0地址开始,连续8X4字节的空间内。
每当一个中断发生以后,ARM处理器便强制把PC指针置为向量表中对应中断类型的地址值。因为每个中断

只占据向量表中1个字的存储空间,只能放置一条ARM指令,使程序跳转到存储器的其他地方,再执行中断

处理。
中断向量表的程序实现通常如下表示:
AREA Boot ,CODE, READONLY
ENTRY
B    ResetHandler
B    UndefHandler
B    SWIHandler
B    PreAbortHandler
B    DataAbortHandler
B
B    IRQHandler
B    FIQHandler
其中关键字ENTRY是指定编译器保留这段代码,因为编译器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段亢余代码而加以优化。链

接的时候要确保这段代码被链接在0地址处,并且作为整个程序的入口。
2. 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1)存储器类型和时序配置
通常Flash和SRAM同属于静态存储器类型,可以合用同一个存储器端口;而DRAM因为有动态刷新和地址线

复用等特性,通常配有专用的存储器端口。
存储器端口的接口时序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能。因为一般系统运行的速度瓶颈都

存在于存储器访问,所以存储器访问时序应尽可能的快;而同时又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稳定性问题。
(2)存储器地址分布
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启动ROM的地址重映射。
3. 初始化堆栈
因为ARM有7种执行状态,每一种状态的堆栈指针寄存器(SP)都是独立的。因此,对程序中需要用到的每

一种模式都要给SP定义一个堆栈地址。方法是改变状态寄存器内的状态位,使处理器切换到不同的状态,

让后给SP赋值。注意:不要切换到User模式进行User模式的堆栈设置,因为进入User模式后就不能再操作

CPSR回到别的模式了,可能会对接下去的程序执行造成影响。
这是一段堆栈初始化的代码示例,其中只定义了三种模式的SP指针: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安全起见,屏蔽模式位以外的其他位
ORR   R1,R0,#IRQMODE
MSR   CPSR_cxfs,R1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FIQ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FIQStack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SVCStack
4. 初始化有特殊要求的端口,设备
5. 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
映像一开始总是存储在ROM/Flash里面的,其RO部分即可以在ROM/Flash里面执行,也可以转移到速度更

快的RAM中执行;而RW和ZI这两部分是必须转移到可写的RAM里去。所谓应用程序执行环境的初始化,就是

完成必要的从ROM到RAM的数据传输和内容清零。
下面是在ADS下,一种常用存储器模型的直接实现:
LDR    r0,=|Image$$RO$$Limit|      ;得到RW数据源的起始地址
LDR    r1,=|Image$$RW$$Base|      ;RW区在RAM里的执行区起始地址
LDR    r2,=|Image$$ZI$$Base|        ;ZI区在RAM里面的起始地址
CMP    r0,r1                      ;比较它们是否相等
      BEQ    %F1
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B0
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B2
程序实现了RW数据的拷贝和ZI区域的清零功能。其中引用到的4个符号是由链接器第一输出的。
|Image$$RO$$Limit|:表示RO区末地址后面的地址,即RW数据源的起始地址
|Image$$RW$$Base|:RW区在RAM里的执行区起始地址,也就是编译器选项RW_Base指定的地址
|Image$$ZI$$Base|:ZI区在RAM里面的起始地址
|Image$$ZI$$Limit|:ZI区在RAM里面的结束地址后面的一个地址
程序先把ROM里|Image$$RO$$Limt|开始的RW初始数据拷贝到RAM里面|Image$$RW$$Base|开始的地址,当

RAM这边的目标地址到达|Image$$ZI$$Base|后就表示RW区的结束和ZI区的开始,接下去就对这片ZI区进行

清零操作,直到遇到结束地址|Image$$ZI$$Limit|
6. 改变处理器模式
因为在初始化过程中,许多操作需要在特权模式下才能进行(比如对CPSR的修改),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能

过早的进入用户模式。
内核级的中断使能也可以考虑在这一步进行。如果系统中另外存在一个专门的中断控制器,这么做总是安

全的。
7. 呼叫主应用程序
当所有的系统初始化工作完成之后,就需要把程序流程转入主应用程序。最简单的一种情况是:
IMPORT main
B      main
直接从启动代码跳转到应用程序的主函数入口,当然主函数名字可以由用户随便定义。
在ARM ADS环境中,还另外提供了一套系统级的呼叫机制。
IMPORT __main
B     __main
__main()是编译系统提供的一个函数,负责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和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最后自动跳

转到main()函数。

网友:
适合初学者,顶!

网友:
很实用,对我很有帮助,顶!

网友:
很实用,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准备学一学

网友:
感谢LZ
刚拿到一个ARM开发板,正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看到这个帖子
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