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pspice问题

楼主(2006-12-28):
刚看书学,碰到问题,请教各位,在输入激励信号波形的设置中新建时只有SIN可选,而其余重要的Analog如,EXP PULSE PWL SFFM均不可选,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期待回复

网友:
奇怪了,我们的pspice都是实用程序界面,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那么厉害居然有图像界面?

楼主:
别笑偶,偶是初学的,真的不懂,选项是这样的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