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6-12-28):
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急急!!!!!!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2407 还是2812

网友(2009-12-30):
看想做什么,去TI网站可以答案!

网友:
DSP的电源芯片,TI自己都有做的。
一般都是以TPS开头。 不同的DSP芯片,适用的电源芯片也不同。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TI的DSP,TI本身就有很多的电源芯片,专门与DSP配套的

网友:
根据你的任务的复杂程度选择

网友:
可以参考TI得参考电路来设计,那是简单可靠得!

网友(2010-06-01):
可以参考TI的参考电路或者公司的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2011-03-20):
参考TI得参考电路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