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低增益的快通路与主放大器并联,则会产生一个零点。

楼主(2006-12-28):
为什么啊?还望达人指教啊。

网友:
此时信号在输出端求和,通分后出现零点。

网友:
看传递函数

网友:
快通路的意思就是在主放大器前将信号从输入端传到输出端(同向),而注意放大器是反向放大器,所以出现了零点,呵呵。

楼主:
为什么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信号通路并联就可能产生零点呢?

网友:
两个传输函数有一个相加的过程,分子上就出现了与s有关的量,就是一个零点的表达式!

网友(2008-07-14):
听得雾煞煞

网友:
学过,控制理论的信号流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有两条通路到达输出端,则会在某一频率点出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信号,求和就会出现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