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 timing 与hold timing修复问题

楼主(2006-12-28):
请高手指点一下哈:
    当做到布线结束后,原来是正的setup timing 又变成了负值,已经优化了很多遍了,虽然负值有点变化,可是变化很小!还需要继续优化?还是想其他的什么办法呢?
     大家帮助给点建议啊!

楼主:
急切求助啊!

大侠们帮帮忙啊!在这里先谢谢了啊!

网友:
就我现在知道,要么floorplan不好,要么本身电路时序不过,可以跑SVP看看,时序通不通

楼主:
谢谢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太多可能性

1,是ic还是fpga?
2,cts skew?
3,synthesis 的wireload model?
4,worst-path 的gate-delay vs wire delay?
5, why hold issue?

网友:
这个论坛上有很多关于sta,特别时hold time 和set uptime的

网友(2007-12-16):
试试修改floorplan吧!!!

网友:
加margin再修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大的话,手工修,家delay cell

网友:
setup time为负值显然是不行的。。。

建议改一下初始的Floorplanning再跑优化

如果比较简单的电路部分手工进行调整

网友:
看楼主描述是不是FPGA设计呢? FPGA布线资源是不是太紧张了?
如果设计上加入流水来把信号打几拍是不是可行?

网友:
setup time violation不知道后端工具会怎么修
hold time violation需要很好地控制skew,200ps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問前端開的setup time constraint 是否合理 ?

网友(2008-02-01):
Floorplan

还有工艺问题,
WLM是否准确?
等等

网友:
应该是布线资源太少了吧

网友(2008-03-06):
You should have more margin when you were doing DC synthsis

网友:
SVP是什么?  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
最好看一下报告,具体分析。

网友:
提问太笼统了,
配线后Setup出问题,首先要检查SDC文件内的Uncertainty是否过严,与系统及前端设计人员确认可否缓和
其次检查版图上的配线拥挤程度,是否配线资源过少造成大量的迂回配线。
再有在Floorplan的阶段要对已知的时序要求严的路径做强制配线。
如果个数较少,可以追踪STA的解析报告,找出路径上驱动能力弱元件,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2008-04-09):
如果是做完cts global route
timing都还好 那应该不是约束的问题
只是detail route后有setup violation
建议看看出现violation的timing report
在比较最近一个正常的timingreport
查看相同路径。
应该是绕线的问题
可以在版图里面看看引起violation的net 是如何走线的

网友:
以上两个回答本版奖励!

网友:
真与EDACN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hao dong xihao dong xi

hao dong xihao dong xi

网友:
实在不行只好重新综合了啊

网友:
EDACN怎么了?

网友:
有可能没有忽略clock uncertainty

有可能没有忽略clock uncertainty

可以发个timing path 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之前place,cts之后都已经把setup 修掉了,那不一定要改fp啊.
先看下route后的具体timing报告,如果只是工具不能自动修的话,那看下报告,可能话手动修改好了啊.
实在不行,再重新调下cts吧.

网友:
虽然不懂,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2008-10-28):
新手,估计我也以后也会碰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