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spi通信,为什么从机接收的数据是乱的?

楼主(2006-12-28):
在一块板子上的两个avr单片机,电源一个。我接了4根线mosi-mosi,miso-miso,sck-sck,ss-ss.
主机程序向从机发送数据,从机在中断里面读spdr,然后写到portc口。两个单片机分频是一样的。
看起来很简单的代码,可是就是不行。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时序啊,
频率是多少呢?
SPI的收发方式设置(相位)是否同一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