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quartus II,vwf中添加了内部定义的信号,可仿真后的波形文件里却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2006-12-29):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要想在仿真中仿真某一信号要求将该信号定义到输出脚上

网友:
不用吧,你只要在vwf添加该管脚就行了

网友:
我在使用 Quartus 4.2 时也发现这个问题,内部信号不做成输出引脚,多数情况下仿真时会被去掉,少数情况会留下来,
做成输出脚时,就万无一失了,不过要修改源程序,很麻烦。还好调试成功后,就可以恢复原状,再不用加了。

网友(2009-02-15):
我也有过,可能是这个变量没有起到作用,你可以设置一个输出口,直接指向这个变量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