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字滤波器最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问一下做数字滤波器最后输出的问题:
  y(n)=x(n)h(0)+x(n-1)h(1)+....
如果x(n)为8位,h(n)为8位,那我的输出y(n)是不是一定要选15位啊
如果我也只想取y(n)为8位,会不会有很大的误差?
我应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1

个人感觉这个序列通过这个传递函数后位数不变

网友:
输出应该是输入的2倍+1!
不能乱盖的

楼主:
liu说得对,有人做过数字滤波吗?

网友:
具体要看数据的范围了,如果乘加的结果yn本身就再8位的范围内的话,就不会有什么误差的

楼主:
乘加的结果应该是十六位吧,多的可能要舍弃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做数字滤波器最后输出的问题:
  y(n)=x(n)h(0)+x(n-1)h(1)+....
如果x(n)为8位,h(n)为8位,那我的输出y(n)是不是一定要选15位啊
如果我也只想取y(n)为8位,会不会有很大的误差?
我应该怎么做, ...

Rounding....

网友:
rounding to 8 bits before output.

网友:
俺觉得如果你的滤波器通带增益为1的的话,输出可以只保留8bit就行了。看滤波器后面的模块的要求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