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对放大器性能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06-12-29):
求教各位,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对放大器性能产生什么影响啊?谢谢了.

网友:
1

对于直偶来说没什么影响。注意驱动电压就可以了   对于带偶合的电路会影响到频率特性的

网友: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应该越大越好,这样才越接近理想的放大器。而根据放大器的功能不同,一般是差异在于其所接负载的大小,其输出电阻差异很大。有些输出负载很小,比如接一些电容,这样的放大器叫OTA,如果接的负载较大,这样便需要较小的输出电阻,以便提供满足要求的输出功率。

网友:
to yatn,接的负载大,还需要小的输出电阻么?你是指大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阻小,这样当负载较大时,才能使负载得到较大功率;大电容应该可以认为是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