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对放大器性能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06-12-29):
求教各位,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对放大器性能产生什么影响啊?谢谢了.

网友:
Opamp要放在电路中你就明白了

网友:
我是菜鸟一个,对高手总是肃然起敬对,看了贴子,一面遥望未来,一面感叹人生,欲说无语……

网友(2007-08-19):
这样的问题,好多书应该讲了

网友:
when you casecade two amplifier
high input impedence -- reduce loading and sve power of previous stage
low output capacitance - can drive next stage

网友:
输出阻抗主要是对增益的影响,gmRout=Av,
对于输入阻抗,一般是要求输入管是最小尺寸~~~~

网友:
输入阻抗高能够更好的取到前一级信号,输出阻抗主要看你要驱动什么了,如果只驱动容性负载,那无所谓,但要驱动电阻,比如50Ω,那就需要运放的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一定要注意你驱动的是阻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
你好像没说明白

对放大器的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