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了解ROBASE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6-12-29):
搞了很久的ARM,对于它的启动过程还是一知半解,其中有个ROBASE的设置问题.请问:
我使用的CPU是S3C44B0X
1. ROBASE的设置对于程序的运行的开始地址有关系吗?是不是应该没有关系吧?都应该是从0X00000000处开始运行?
2.假设我的FLASH在BANK0区,SDRAM在BANK6区,如果ROBASE设置为0X00000000,是不是程序就只在FLASH中运行了?不会跑到SDRAM中区了?只有将其设置在0X0C000000以后,程序才会将自身复制到SDRAM中?
3.另外ROBASE的不同对于产生的代码有什么影响吗?是不是应该无论怎么设置,它产生的代码都是烧写在FLASH中的0X00000000处开始吗?它只是对于程序的执行位置有关系?

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求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