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告

楼主(2006-12-30):
最近用FPGA在做滤波器,编译时出现了大量这样的警告: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de_filter_24long:inst3|x19[11] with stuck clock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No clock transition on de_filter_24long:inst3|x18[11] register
改了很久,不知哪里出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de_filter_24long模块中元件inst3的寄存器x19的[11]被综合工具扔掉了, 原因是它的输入时钟被接地了,所以只能从它的时钟连接端口往前查。

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您的意思是de_filter_24long输入模块中的输入时钟被置地了吗?也就是说输入时针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