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开关电源的东西

楼主(2006-12-31):
设计开关电源的电路,要考虑频率,频率越高是不是输出的电压的幅度就越小,越是平滑?

网友:
原则上开关电源使用的斩波信号的频率应该越高越好,这样使用相同的输出滤波电容的情况下,可以试输出的谐波分量更小,输出也就更加平滑。
    但是,其输出电压的大小主要是起决与斩波信号的占空比的大小,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就越大,经过滤波后,输出电压就越高。

网友:
楼上说的对。而且频率高了,你的效率如何保证?emc如何保证?实际当中,好像可以估算一下频率上限。

楼主:
谢谢2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