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S320F2812模拟PCI总线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06-12-31):
做过PCI的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其中数据采样对数据传输速度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16位采样芯片的速度最高可达到250KSPS,并作80多个通道的同时采样,如果按每秒全速采样,则一秒钟的采样数据可达250M。所以想采用PCI 总线来传输采样数据。
           但读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发现,大部分基于PCI的采样卡都是将采样数据传送到PC 机。由于有现成的PCI总线,而DSP没有,所以小弟想用TMS320F2812和CPLD模拟一个PCI 总线,然后将AD通过PCI总线接口挂在PCI 总线上。
           我自己用HDL语言编了一个PCI总线接口,只有一些必须的端口如:address,frame,irdy,trdy,c/be,par,clk,reset,stop,devsel,idsel,int.
小弟的基本设计思想如下:
           TMS320F2812的数据的地址线连到CPLD,然后有CPLD引出32条PCI总线的数据地址复用线。用TMS320F2812的I/O引脚的控制来模拟C/BE[3..0]。由于此方案之想读AD的采样数据,所以只涉及读操作。用AD 的中断引脚和PCI的stop以及TMS320F2812的RD等的逻辑组合来控制frame,用devsel来做片选等。
           由于刚刚开始,所以思路一是也理不清。希望做过PCI的大侠给一些指点。小弟这里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兄弟,用CPLD来设计一个PCI总线控制器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采用较大容量的FPGA。另外,市场上有专门的PCI总线控制器芯片,价格便宜量又足,你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路过,顺便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PCI的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其中数据采样对数据传输速度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16位采样芯片的速度最高可达到250KSPS,并作80多个通道的同时采样,如果按每秒全速采样,则一秒钟的采样 ...

1. 由于存在总线仲裁和Overhead,PCI-33/66总线的实际传输率并不高,无法胜任你的需求,除非考虑用PCI Express
2. PCI总线遵循严格的时序定义,需要通过状态机来实现,恐怕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经验,还是用现成的模块比较好

楼主:
我的PCI总线接口是用的FPGA,用CPLD是和DSP来共同产生PCI总线信号。也不能光有PCI接口没有PCI总线呀!还有总线接口的Verilog HDL程序我做过Model sim的仿真了,也综合验证了。有几个警告,但没有错误。所以想做块板子验证一下,正巧赶上做这个数据采集板。对不起大家,上次写得匆忙,计算有点错误,数据传输量没那么大。
      请教一下,如果我想一次把整片AD上的数据都会来,也就是执行一次PCI总线的I/O猝发读操作,但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对I/O的猝发操作。但我的接口程序和测试程序都验证过对I/O的猝发操作。没有经验,心里发虚,望大家指教,怎么设猝发的次数!
       想请教一下,系统复位后PCI的配置空间是怎么初始化的,看了好长时间资料。理解的还是半半嗑嗑,
       谢谢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CI总线接口是用的FPGA,用CPLD是和DSP来共同产生PCI总线信号。也不能光有PCI接口没有PCI总线呀!还有总线接口的Verilog HDL程序我做过Model sim的仿真了,也综合验证了。有几个警告,但没有错误。所以想做 ...

1. PCI总线规范的IO操作是支持突发的,问题是PC机上的北桥并不支持IO突发操作。
2. 没明白什么是“用CPLD是和DSP来共同产生PCI总线信号”?你把FPGA直接连到一个现有的PCI总线上不就可以验证你的设计了?
3. 配置过程在规范中描述得比较清楚,多看几遍吧 :p

网友:
美国Excalibur的航空总线产品(1553B总线)

西安方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的一家专业经销世界知名厂家半导体器件的企业。成立于1994年,公司总部设在西安,已在西安、北京、深圳、香港、乌克兰、俄罗斯等地成立了九家分公司,强大的销售网络覆盖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俄罗斯、乌克兰及独联体等国家。多年来,公司本着“向上、高效、信誉、合作”的宗旨,积极致力于先进科技的开发与应用,注重掌握世界高新技术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竭诚为国内航空航天、军工兵器、雷达船舶、电子通讯、仪器仪表、工业控制等行业的科研、生产、工程等领域传播着最新的技术方案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现已成为国内许多重点研究所、部队、大型国有企业、知名工业设备生产商等指定的供货商。
我们正在服务的单位有:西安77*所、2*所、2*3所、西*集团、5*3所、1*所、8*4所、6*5所、兵器2*2所、中电1*所,7*7所、3*所等军工、兵器、研究所、船舶、电子等单位。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公司,请登录我们的网站,或给我及时联系,我会给您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包括我们公司的资质证明等。我们坚信只有“品质第一、价格合理、交货快捷、服务至上”才能够“凝聚天下客”。方元的每一份努力都为了能得到您更多的肯定与支持。如果您在科研、生产、采购时碰到疑难问题,请联系我们!
http://xa.fy-ic.com       http://www.netcomponents.cn
----------------------------------------------------------------------------------------------------------------------
EXCALIBU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公司成立于1986年,专注于航空总线板卡的研究与生产。是提供航空工业领域高质量、有效数据总线接口、耦合装置、电缆、连接器和整合装置的领军企业。Excalibur产品线符合MIL-STD-1553 、ARINC-429和其它军事和商业航空电子规格。
EXCALIBUR品牌介绍:
Excalibur在1986年率先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 PC接口卡;
Excalibur在1990年伴随MAGICard 系列的投产,率先设计第一款多协议接口卡;。
Excalibur设计出第一款ARINC-429和MIL-STD-1553的PCMCIA接口卡;
Excalibur提供一次性采购业务:连接器、线缆、耦合器、板卡、测试盒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拥有最大的MIL-STD-1553 和 ARINC-429 接口卡生产线;
Excalibur为客户提供软件、硬件及系统方案;
Excalibur的业务覆盖全球各地;
EXCALIBUR产品质量保证:
Excalibur获得ISO9001认证。
Excalibur严格符合ANSI/IPC-A-610 Class II 质量标准。
EXCALIBUR卖点介绍:
高集成度:体积小,可以节省宝贵的机箱插槽;
高灵活性: EXCALIBUR的429板卡速率可以通过软件任意可调(可调速率范围在100k—12.5k);
高可靠性:接口都是双通道冗余的,由两条线进行连接,增加了传输过程中数据正确的可靠性 ;
开放的源代码:根据客户操作系统的需求,厂家提供相应的C语言代码编程的驱动;
有竞争的价格:价格与同功能其他品牌产品比较有绝对的优势;
适应恶劣环境的产品:根据不同环境要求提供扩温级的产品。
相关产品:
1553B、429总线测试仿真卡;
1553、429总线协议芯片;
1553B相关耦合器、连接器、专用线缆、终结器、防尘帽、温压器。
具体产品型号:
EXC-1553PCI/MCH-X(1553B单功能板卡,“x”代表1-4通道);
EXC-1553CPCI/MCH-x(1553B单功能板卡,“x”代表1-4通道);
EXC-1553PCMCIA/B(1553B单功能板卡,一通道);
DAS-429PCMCIA/RTx(429板卡,“x”代表6或10通道);
DAS-429P104/Mx(429板卡,“x”代表1或2通道);
DAS-429PMC/RTx(429板卡,“x”代表通道数:5,10,15或20。);
E4C-2000PCI/xx (PCI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等);
EXC-4000PCI/xx (PCI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1553MCH--单功能1553B模块;M4K1553PxII--多功能1553B、1760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H009--H009模块;M4KMMSI模块;M4K708--708模块;M4KSerial--连续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M4KCAN--CAN模块。);
EXC-4000CPCI/xx (CPCI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1553MCH--单功能1553B模块;M4K1553PxII--多功能1553B、1760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H009--H009模块;M4KMMSI模块;M4K708--708模块;M4KSerial--连续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M4KCAN--CAN模块。);
EXC-4000PC104/xx (PC104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1553MCH--单功能1553B模块;M4K1553PxII--多功能1553B、1760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H009--H009模块;M4KMMSI模块;M4K708--708模块;M4KSerial--连续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M4KCAN--CAN模块。);
EXC-4000VXI/xx (VXI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1553MCH--单功能1553B模块;M4K1553PxII--多功能1553B、1760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H009--H009模块;M4KMMSI模块;M4K708--708模块;M4KSerial--连续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M4KCAN--CAN模块。);
EXC-4000VME/xx (VME接口多协议板卡,“xx”代表不同的协议模块:M4K1553MCH--单功能1553B模块;M4K1553PxII--多功能1553B、1760模块;M4K429RTx--429模块;M4KH009--H009模块;M4KMMSI模块;M4K708--708模块;M4KSerial--连续模块;M4KDiscretes--离散模块;M4KCAN--CAN模块。)。
EXC-4000系列目前是EXC公司的主推产品,在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他有PCI\CPCI\PC104PLUS\VXI四种接口的板卡。板卡采取母板+模块的方式,一个母板支持4-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代表不同的协议,如:MIL-STD-1553、MIL-STD-1760、ARINC-429、ARINC 708、MMSI、H009、Serial、Discrete和CAN总线,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
提供的资料:
1.MIL-STD-1553介绍;
2.ARINC-429介绍;
3.1553B产品实际应用的介绍;
4.相关1553B、1760、429等产品介绍等
敬请访问:http://blog.eastday.com/sp1/ic-and-life/15232123515.shtml(含图片)
----------------------------------------------------------------------------------------------------------------------
联系人:常先生
tel:029-88248339-8813
fax:029-88226004
email:changhaifeng@fy-ic.com /hanxiao518@163.com
msn:fangyuan_283@hotmail.com
西安方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calibur4000系列(2页)资料.rar

相关产品介绍

网友:
用带有pci接口的dsp芯片试试。

网友(2007-01-31):
何必呢,这么高的速率一般的pci也不可能胜任,怎么不直接用dsp的dma控制器设计外围电路来实现
不比pci慢阿,你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你就40几M的数据一般的dsp传起来都很容易实现,在pc上利用
最快的方式传输也只能达到40几M的稳定传输速率,何况你自己模拟时序呢,太复杂了,不稳定,不可靠
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