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RF中mixer的NF该如何仿真?

楼主(2006-12-31):
spectreRF中NF该如何仿真?

网上搜到一篇国外的试验tutorial:www.ek.isy.liu.se/courses/tsek26/LAB2_Mixer_Tutorial.pdf
其中有两种方法进行NF仿真,一种是用psp+pss进行仿真,一种是pss+pnoise,
按照tutorial的两种方法仿真得到结果相差较大,第一种方法得到25dB,第二种得到结果19dB,两种结果该相信哪一个呢?仿真tutorial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用0.18um的工艺model,结果得到这样的NF,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一团乱麻。。

网友:
这个NF也太大了点吧
看看是不是输入端阻抗匹配的问题
把匹配做的好一点
再用这两种方法测一测
看看结果会不会好一些

记得以前用这两种方法做的时候结果是差不多的

楼主:
我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阻抗匹配的问题上面,正在想办法弄,先说一下我的想法,请大家指点啊!

原先的仿真,完全按照那份tutorial进行,但是里面没有匹配网络存在,具体可见下面测试方案图。
在这个测试方案中,rf信号经过balun转变为差分信号之后,经一个10n的大电容直接连到mixer的
跨导级,除此之外没有匹配网络的存在。

我的想法是,将rf级的balun换成类似LO端的VCVS电源,这样就可以认为电源的内阻为0,这样就
不会引入电阻匹配的问题。然后在跨导级的栅端加并联LC网络,其中C可以选值大一些以减弱mos
寄生电容的影响,并使该网络共振于rf信号频率,这样可以认为输入端的L C之间实现匹配,从而
实现RF端口的阻抗匹配。

mixer schematic

mixer schematic

mixer test bench

mixer test bench

网友:
你的 S11是多少? conversion gain是多少,工作在什么凭率a?
mixer 的NF 在15左右是常见的

网友:
是单边带噪声还是双边带噪声?

网友:
可以直接用port进行差分信号输入
同时作sp仿真 将输入匹配好

网友:
如果mixer是用在homodyne receiver中, 一般用DSB NF, 如果用在superhet中, 用 SSB NF.

网友:
强推用psp做mixer的matching network: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diff-sp.pdf
但是今天发现用psp match好的一个upconversion mixer S22,不小心试了一下sp simulation 居然也能match的很不错 ??

楼主:
说一下今天的改进结果

今天用pai型网络进行RF、lo端的匹配,得到两组数据
rf输入信号频率为2.45G,中频输出频率为2MHz

匹配网络1
rf端s参数s11=-21.9dB,当rf输入的plo为-10dBm时跨导输入端的输入差分信号幅度为67.6mV
在此匹配网络的作用下,conversion增益为12.6dB,NF为25.2dB

匹配网络2
rf端s参数s11=-43.4dB,当rf输入的plo为-10dBm时跨导输入端的输入差分信号幅度为101mV
在此匹配网络作用下,conversion增援为6.24dB,NF为31.56dB

有一点进步的地方是,采用psp仿真得到的结果与pnoise仿真得到的结果相同,这是以前没有的。
仍然存在问题的是,NF显然还是比较大,咋回事呢?还有就是两种不同的匹配网络得到的结果不同,如何解释呢?

另外,楼上说推荐的那篇文章我也看过,只是想用来实现单端到差分的转化,没想到用做匹配网络,明天试一下

请大家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A:
信号输入能量也太大了吧~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能量也太大了吧~100mV?

100mV只是做瞬态仿真看波形的时候用,做噪声分析的时候RF信号设置为-50dBm

网友B:
你的matching network是怎么做的, and gm of your transistor?
很怪异啊,这么大的gain 而这么高的NF. 你加了IF buff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atching network是怎么做的, and gm of your transistor?
很怪异啊,这么大的gain 而这么高的NF. 你加了IF buffer吗?

matching network 在rf+ rf- lo+ lo-各用一个π(pai)型网络实现,;
在if+ rf-输出端,各采用一个下变换L匹配网络。

跨导管mos的gm,直流工作点仿真的结果大约为20m

整个mixer的电流为4mA

IF buffer?没有加,需要加吗?加什么样的buffer?

thanks!

网友C:
做psp+pnoise仿真
它会告诉你电路中噪声主要由哪些部分引起的
比如是r f 管的gate noise还是id noise对噪声贡献比较大
pnoise仿真都能给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psp+pnoise仿真
它会告诉你电路中噪声主要由哪些部分引起的
比如是r f 管的gate noise还是id noise对噪声贡献比较大
pnoise仿真都能给出的

id noise ? 沟道噪声?
pnoise能给出这种具体指示吗,看mannul上pnoise的输出功能也就是输入输出噪声、噪声系数这些,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多谢!!

今天突然想,为什么要采用匹配网络呢?
在实际电路中,为了传输能量的需要,我们要采用各种匹配电路来实现端口匹配;
在mixer的仿真中采用匹配网络是什么用意呢?粗略的想,对于一个port元件,希望他加到mixer差分输入端或者LO输入端的
差分信号能量为PORT元件参数设置中的信号能量,只要能满足这个条件,那么这个匹配网络就是成功的。
利用这个原则,考虑一下我昨天做的pai型网络,rf PORT里面设置为-10dBm,但是加到mixer rf 差分输入mos的信号幅度为
67mV左右,这样的匹配网络显然是不成功的。
再考虑最开始的tutorial,如果采用VCVS这样的理想电压源,这样不就是最准确的匹配网络?这又何必再去搞什么匹配网络呢?

一点想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 noise ? 沟道噪声?
pnoise能给出这种具体指示吗,看mannul上pnoise的输出功能也就是输入输出噪声、噪声系数这些,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多谢!!

今天突然想,为什么要采用匹配网络呢?
在实际 ...

rf差分输入幅度只有67mV不代表你的输入不匹配
关键是你还要看输入端看到的阻抗 结合阻抗才能算出mixer输入端的能量
如果能量还是-10dBm 那么你的匹配就没问题

至于pnoise仿真 不是在direct plot里面看噪声贡献的
是在print里面 你找找好了
我也说不大清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差分输入幅度只有67mV不代表你的输入不匹配
关键是你还要看输入端看到的阻抗 结合阻抗才能算出mixer输入端的能量
如果能量还是-10dBm 那么你的匹配就没问题

至于pnoise仿真 不是在direct plot里面看 ...

我觉得仿真中的匹配和实际电路中的匹配有些区别。

在实际电路中,为了更好的将电源能量传送给mixer,将电源电阻与电路的输入阻抗匹配,这样才能将最大的能量传送到mixer里面。
但是在仿真中,pnoise分析里面,gain的定义为Vout/(Erms/2),其中Erms为信号源的开路电压。因此,仿真中如果电源port的
电阻为50ohm,幅度为-10dBm,那么只有当mixer的输入电压为100mV时仿真得到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一点想法,请大家多多指点!

thanks!

网友(2009-03-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值得研究啊

网友:
为了测试,mixer是需要匹配的。。。采用的匹配应该在现实中可行才对

网友:
Mixer的NF仿真和测试都不需要匹配!

IIP3的仿真和测试需要50ohm匹配是为了保证Port或者信号源的功率就是Mixer的输入功率。
如果不匹配,仿真值和测试值需要加3dB。

网友(2010-10-17):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哦

网友(2014-08-13):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PSS+PNOISE仿真以后的结果里面,PNOISE results,noise figure 和NFdsb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应该用前者什么时候应该用后者呢?NF ieee又是什么意思呢?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说的是单端吧?

网友:
又没有信元了,回回帖。

网友(2014-10-24):
最近做这个,顺便来看看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2016-01-19):
maybe you have already worked out it , congratua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