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反馈系统单向传递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7-01-02):
我们平时研究反馈系统如下面的图:

我现在的疑问:
我们在研究或者设计系统的时候基本上只考虑A是从左(输入)向右(输出)单向传递而F是从右(输出)向左(输入)单向传递的,进而进行计算与设计,但是实际中也可能输入通过反馈网络F作用于输出!~~~~?
那么如何考虑这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理想情况的误差,以及在设计中如何避免或者考量这种影响??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所示反馈系统是一个抽象的模型,前提是A及F均为单向网络,不存在逆向的作用。任何一个实际的系统均可用这样一个模型来代表。
当然在将一个实际的系统抽象为这样的模型时,A和F不一定容易提取。
但对于通常的闭环运放,由阻容器件组成的反馈回路,在提取F时有几种常用的手段,可以将其对网络的影响得到完整地考虑。

网友:
关于反馈我也有很多疑问,总感觉模电书上讲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哪位有专门讲反馈的资料,推荐一下

楼主:
bayueda

也就是说要考虑F网络对输入输出的负载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必须这样

附一个较简单的反馈原理分析,一个Cirrus Logic的App Note

网友:
我也看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