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匹配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7-01-02):
小弟是新手,在设计中遇到麻烦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新手,在设计中遇到麻烦了。
谢谢各位。

faint,以后不要发这种无意义的问题贴,有什么具体问题要讲清楚,这样大家也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