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阻抗匹配?

楼主(2007-01-02):
麻烦告诉具体的公式和一定的描述。

有没有相关的软件?

网友:
为挣钱而挣钱!!

网友:
阻抗匹配简单就是求输入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2007-03-10):
我来传个计算的软件吧,还有网络各个元件的值。

网友(2007-04-27):
看一下4楼网页的代码。

网友:
一般的射频电路设计与分析的书都是有讲的,可以找其中的章节看看。。。

网友:
四楼的这个好

网友(2007-06-13):
好像这些是比较基本的, 原理就是conjugate matching

网友:
yeah i think 4th floor is very good. Usually you can use hand calculation and smith chart to do the rough estimation, and use the softward tools to validate the hand calculation.

网友:
阻抗匹配要考虑容差。

阻抗匹配要考虑容差。

网友(2007-07-15):
conjugate matching

what is conjugate matching?

网友:
什么时候需要考虑阻抗匹配?请赐教!

网友:
有专门的RF阻抗计算软件

网友(2007-08-24):
四楼的软件不错哈,可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阿!!!!!!!!!?

网友:
好多书都有介绍

仿真器中一般都有sp分析,可以用于匹配设计

网友(2007-11-06):
我要挣钱钱来下载东东哈,谢谢楼主.

网友:
同意四号搂主

网友:
要算匹配
要知道的參數很多
大略算的話4樓的就可
詳細的話就不足了

网友(2007-12-06):
先看输入阻抗,再算反射系数,或者直接看s参数

网友:
没有钱

没有钱了啊

网友:
可以用ADS 圆图来看里面直接有显示理论的阻抗值

网友(2008-01-23):
樓上推的讚啦~~

樓上推的讚啦~~

好用耶~~

good

网友(2008-03-26):
怎么看不见4楼上传的软件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一般书上都讲咯的吧

网友:
四楼的太好了

网友(2008-04-26):
四楼的果然不错
阻抗匹配一般用在rf或者功率链路中吧,数字电路就无需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求输入阻抗

网友(2008-05-27):
看Lee的书,有讲

网友:
计算s参数咯,可以用ads 的优化工具或者tune工具调节匹配网络的参数,使网络s参数满足要求即可
至于怎样选择合适的匹配网络,这个就要多看书了

网友:
看书上都有的

网友(2008-09-22):
4楼的好,几种方式都包括了

网友(2010-08-06):
4L提供的计算器不错,可以匹配各种形式的网络。

网友(2011-04-10):
……都用软件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