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动风扇控制的电路图,进来看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03):
想做一个能据根CPU温度变化自动控制CPU转速的东西,在网上找到一个贴子,但由于大学时模拟电路没学好,而且工作多年早把这些知识扔了,所以其中很多部份看得不是太明白.
贴子地址是:http://arch.pconline.com.cn/pchardware/diyheaven/others/10210/98284.html
(太平洋电脑网上找的,大家放心看就是)
其中的电路图如附图.

其中很多元件虽然有标参数,但该文作者说得不是很具体,有没有哪位达人,帮我把图中所有元件清单详细列出来?包括元件名称,元件规格参数,购买时注意事项及如果该元件没有可以采用的替代品等.俺这里是个小城市,怕有些元件没有卖.
先谢谢了,急用,在线等,望能解答

网友:
呵呵,看了电路图,随便写的,仅供参。
4180 应该是二极管的型号,二极管和R1构成温度传感器当温度上升时,二极管得导通电压下降。
A1、A2为运算放大器,从途中分析可以看出,使用一般的运放便能满足要求,比如LM324,其中A1是跟随器,其输出电压为二极管导通电压;A2为减运算,设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DW的电压为V2,A1的输出电压为V1,A2输出电压为Vo,则V0=(R5/R4+1)V2-R5/R4*V1=101*V2-100*V1。
R3是滑动变阻器,主要是消除A2的输入电压失配。
2SC3280 应该是功率三极管的型号
7815是15V的稳压电源

网友:
呵呵,正在复习中,只看懂了一小部分
一点都不清楚,二极管和R1就能构成温度传感器了哦

网友:
看不太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