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uartus中这个 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03):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precnt[4]" at cabu.vhd(35)
我想看内部信号的值,就把本来的这个信号写成inout形式,但一编译就出错了,请问什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在几个不同的process里对这个信号赋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precnt" at cabu.vhd(35)
我想看内部信号的值,就把本来的这个信号写成inout形式,但一编译就出错了,请问什么解决

信号的多驱动问题。
把你的代码贴一部分上来吧,这样也好让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