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___仿真出现很困惑的IB!!!

楼主(2007-01-03):
请教高手:

通过HSPICE仿真,得到如附图所示的BJT IB高达2.6uA,而且是倒灌进去的,太不可思意了???
该器件model中ISC=9.1e-18 面积才1175平方微米,再怎么反向泄漏都不会达到这么大吧????

IB

IB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
没有见过啊,哈哈,哦,我也不是什么高手噢^_^
(1)PNP管的 ib-2.6uA又不是很大啊
(2)VB=50mV是什么,bipolar的Vbe基本都在0.7左右的
(3)在集成电路中1175um^2是比较大的面积啊,这个应该是发射极面积
(4)ISC是PN结反向饱和电流,并不是正向电流密度的上限
还有管子的beta是多少?

网友:
ISC是PN结反向饱和电流 ?还是电流密度?

网友:
ISC是基极-集电极漏饱和电流,ISE是基极-发射极漏饱和电流
关于饱和电流:比如Is,简称饱和电流,应该叫反向饱和电流
这些饱和电流是在单位面积下的电流,也就是电流密度
可以通过基本公式来说明Ic=Is*EXP(q*Vbe/kT)
所以肯定是 Ie=Ic>>Is,这里是流过PN结的正向电流
PN结反偏的时候的电流就是Is,如果电压在增大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