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b文件

楼主(2007-01-03):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lib文件如何建立?谢谢!

网友:
1 新建工程在 ProjectType 栏下选择 .lib
2 然后加入源文件 cmd 文件以及工程所需的 rts.lib 文件
3 rebuild all 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库文件了
不知道偶有没说清楚

网友(2007-03-28):
是protel里面建库么不是很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