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中的Rf如何取值?

楼主(2007-01-04):
积分电路中加Rf起稳定电路作用,使输出不等于无穷大.它该如何取值?
大家帮忙下!

图

网友:

Rf的取值要让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下,具体情况要看运放供电电源,不让运放饱和就可以了等等~~~~~~~~~~~~~~

网友(2010-03-28):
对,反馈电阻的阻值不要太大

网友:
一般几K到几十K,最好不要大于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