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和MODELSIM的连接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7-01-04):
1.在QUARTUS里已经设置了SIMULATION的第三方软件是MODELSIM(VHDL)
2.也已经生成了SIMULATION的文件夹.
3.因为在QUARTUS里设置的是用MAXII器件,所以把DPLL_modelsim.xrf,DPLL_vhd.sdo,maxii_atoms.vhd,DPLL.vho,dplltest.vhd(testbench文件,在MODELSIM里写的)都拷到MODELSIM的一个工程的文件夹里.
4.但COMPILE ALL的时候,就有

# Compile of maxii_atoms.vhd failed with 1 errors.
# Compile of DPLL.vho failed with 1 errors.
# Compile of dplltest.vhd was successful.
# 3 compiles, 2 failed with 2 errors.

双击第一行或第二行,就出现
error:[vco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 maxii"   at  " ma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