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主从机问题

楼主(2007-01-04):
主从CPU的输入都是一样的,两个CPU的输出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作为输出,
为什么从CPU里面的一些调节量会不同于主CPU呢?
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是从CPU的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从CPU和主CPU的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
也可以写成不一样的,主要是看自己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