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ful skew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1-04):
是指正的skew么,在具体电路中究竟怎么样利用,好难理解

网友(2007-05-25):
一样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啊!那位大侠介绍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正的skew么,在具体电路中究竟怎么样利用,好难理解

是指正的skew,这个skew的引入能让电路的时钟频率更高。

如果要讲如何去运用它感觉要在后端,因为时钟树的走向只有在后端才能确定。
前端设计一般不考虑这个时钟的 skew 或者 jitter

网友(2008-02-28):
usefl skew   一般來說  訊號與訊號  有delay  我們都會認為是不好的  所以useful skew的意思就是  DELAY之後  反而對整體系統的效能有貢獻

网友(2008-09-26):
有人回答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
extend stage's processing time(T)

网友(2010-10-18):
期待详细的解答哦

网友:
useful skew
如果两级DFF之间组合逻辑延时太大导致违例0.5ns时,可以利用时钟路径上的延迟,使得到达后级DFF的CK端比前级的晚0.5ns,这样就可以满足时序要求了。具体的你可以查看做完CTS后的时序报告你就明白了。

网友:
useful skew
基本上就是楼上所说的意思,在CTS之后开始FIX setup和考虑hold
如果setup不够,即CLK太早,这个时候如果有个正的SKEW刚好让CLK晚点,则正好setup满足
反过来,如果hold不满足,则时钟太迟,如果有一个负的SKEW则正好使hold满足

网友:
这个skew的引入能让电路的时钟频率更高

网友(2016-03-30):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上都说了,如果能自己把前后两级的寄存器话出来可能更能理解。

网友(2016-09-11):
10楼,受教了

网友(2017-07-03):
原来如此 感谢大神

网友(2020-03-26):
讲的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