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vhdl写控制程序

楼主(2007-01-05):
来一个clk   cpld将写数据到指定的芯片管脚中,再来一个clk从该芯片的刚才输入管脚中读出数据到cpld刚才输出数据的管脚中,应该怎么写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麽沒人理我???????

网友:
好象要用一个INOUT接口吧...

貌似不太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