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CM的基本原理

楼主(2007-01-05):
任何信号,不论语音或图像,采用直接采样-量化-编码的方式进行编码,都会发现码组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由于相关性的存在,传输数据中存在大量不需要传输的信息,称为冗余。
    DPCM就是通过预测和差分编码方式来减少冗余,实现数据压缩的目的。
什么是预测:
    知道某时刻以前信号的表现,就可以推断它以后的数值.具体到信号的采样过程,就是通过前几次的样值来预测后一次的样值。
    假如有一个信号m(t),用速率1/TS进行采样,那么在时刻t=nTs,我们可以掌握此前N个样值序列   M(nTs),m(nTs-Ts), m(nTs-2Ts),……m(nTs-NTs)

根据前N个样值对m(nTs)进行预测,定义为:

------m(nTs)的预测值。
  Wi------加权常数
预测过程可以用以下抽头延时滤波器实现

差分脉码调制:
    对信号采样值和预测值的差值进行量化编码并传输。
    接收端将接收到的差值和恢复的预测值相加得到此次采样值。
    由于只传输动态范围较小的差值,所以编码的码组不需太长,在DPCM中,一般采用4位。
发送端:
    差值信号d(k)=s(k)-se(k),量化后得到的dq(k)一方面送入编码器,另一方面送入本地解码器产生斜变信号se(k) 。
接收端:
    先经过PCM 解码恢复dq(k),在经过积分器和LPF即恢复出模拟信号sr(k)。
    DPCM的系统总量化误差:

总量化误差只和差值信号的量化误差有关。
    系统总的量化信噪比等于预测增益与差值量化信噪比的乘积

预测增益:

差值信号量化信噪比:

    要使信号总信噪比大,就要使预测增益大,也就是增加预测的准确性,同时还要求降低量化噪声。
    DPCM就是研究如何使这两个参数最大,提出了ADPCM(自适应差分量化编码)的思想。
线性预测网络可分为极点预测器和零点预测器两种
1.极点预测器

设发送系统预测量化器传递函数为D(Z)

  式中ai是一组预测系数。
接收系统重建滤波器传递函数H(Z)

由于重建滤波器传递函数只有极点没有零点,故称为全极点预测器。

零点预测器

预测信号

Bi是一组预测系数。
重建信号为

  重建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只有零点没有极点,称为全零点预测器。
3.极零点预测器

有零点有极点,称为
极零点预测器
4.最佳线性预测器
    预测器具有一组预测系数ai,bi,怎样选择这一组数据,使预测值更接近实际值,实现GP和SNR的最大,是最佳预测器所要解决的问题。
    怎样选择一组系数ai,bi,使差值功率E[d2]最小,可以通过求极限。
对于一极点预测器

  求偏微分,并令为零。

  线性预测的过程是样值通过如下线性相关器的过程,如下图

所以得到一组线性方程

   差值信号在预测系数取最佳值时最小,有

并假设信号与噪声无关,

最佳预测增益

5.GP与预测阶数的关系
    预测通常要选用前多少次的样值来参与,见下图

    当阶数大于2时,最佳预测增益就趋于饱和,饱和值一般为6-12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