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阻取值问题,图示?

楼主(2007-01-05):
运放输入电阻不等于无穷大,输出电阻不等于0,信号源内阻不等于0,图示电路的各电阻该如何取值?
谢谢各位了!

1

1

网友:
建议把小信号等效电路画出来
那样就会容易分析的
其实OP的+,-输入端的电压不是完全的相等
有一定的误差,靠这个小的误差来得到输出较大的电压幅度
P.R.GRAY书上好象有,也记不清了
反正双极,一般我们都会计算一下输入阻抗的
MOS的,低频就不考虑输入阻抗了,
频率很高就是RF了,那就要看看Tomas.Lee的书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

例如R1=2K,,R3=40K

网友:
信号内阻与R1叠加,运放输出阻抗与R2叠加;R3选前述两者的并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