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的输出波形可以转化成数字的吗

楼主(2007-01-05):
用hspice仿真的时候,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把hspice的输出波形转化成数字的1和0

谁有star hspice2002 的user guider 它的第五章是Using Sources and Stimuli,据说这部分有一点相关内容
谁有的话给传一个,先谢谢啦

网友:
I think the data is print in output file of Hspice. actually, the waveform was generated from the file. if I am wrong, correct 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measure去写数字信号,
据说mentor 有个模拟电路仿真器可以将输出波形写成数字信号

网友(2007-02-15):
呵呵

使用stim 转换输出为VEC格式。
我已经成功转换了

网友(2007-12-31):
hspice 可以通过.vec来接收数字信号,也可以产生数字信号,具体可以参阅hspice manual

网友:
回答

用过turboWave吗,有自带的菜单选项,cosmos scope 亦可

网友(2010-12-26):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