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05):
就是我在使用HSPICE的时候,如果要求输入电阻的话,一般的情况是用Vi/I实现吧.但是怎么具体实现呢.
是不是也可以用Expression builder实现啊.但是使用Expression builder的时候,我在教程中碰到这样的话,in the Result Browser,select the variable and DRAG it to the field of Expression builder.
但是根本不能拖(drag)进去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7-11-24):
兄弟,你得使用鼠标中键(对于普通的3D鼠标就是滚轮),这个问题我也折腾了一两个小时的!

网友(2008-04-23):
hspice那个好难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