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ARM 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从原理上讲,debugger下载image到目标板存储器后,是否需要复位系统,然后让系统从下载代码的入口点来执行?
还是注入一条jump指令,跳转到下载代码的入口点?

网友:
没有必要复位系统

一个JUMP足够了

楼主:
好的,继续请教下

如果上电后,ARM运行Flash里烧入的小系统,
然后,我用debugger接管系统,下载程序,JUMP到程序开头,
此时,开始运行下载的程序。
但是,这个时候硬件的状态已经不同于复位后的状态了,因为已经有一些小系统程序运行,并改变了硬件中的
一些状态。
从理论上讲,这是否有可能引起系统执行的错误?

网友:
一个JUMP足够了

网友:
还要把CPSR配成默认值

网友:
开发板还没有买回来,到时可能能用得着这个经验,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上电后,ARM运行Flash里烧入的小系统,
然后,我用debugger接管系统,下载程序,JUMP到程序开头,
此时,开始运行下载的程序。
但是,这个时候硬件的状态已经不同于复位后的状态了,因为已经有一些小系统 ...

偶尔会遇见出错的,这个时候复位后再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