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用于高频弱信号放大的芯片?!

楼主(2007-01-05):
如题,哪位高手能推荐一款用于高频弱信号的放大芯片,要放大的40MHZ信号很微弱,甚至要比噪声弱上一个数量级,请各位推荐一款高频弱信号的放大器。万分感谢,甚望答复!

网友:
如果你能确保把信号和噪声分开的话,那就好办了!!放大40M左右的小信号用通用三极管就行了,能用的三极管一般的最大的输出功率一般为20DBM,工作频率一般在100M以内,而且对弱信号非常敏感,如果你的静态工作点设置合适的话,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再说清楚的一点,不要是高频的三极管,那样可能会失真,用通用的就可以,NPN的,市场上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