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用PLL进行调制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们知道,FM信号用锁相环调制的时候,一种方法:可以把调制信号加在VCO上;另一种调制方法,shut down the PLL and keep the VCO running. 请教下这种调制方法是不是,简单的把VCO频率当作载频进行调制?
另外再请教下对于第一种调制方法,对锁相环的性能有哪方面的参数指标要求?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唉,没人理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第一种方法,加信号到VCO上的时候,信号频率应该有要求,由于PLL是个低通滤波器,如果加的调制信号频率远在PLL带外,这时候调制信号就被PLL滤掉了。

第二种方法没听过,有没有资料?

网友(2011-06-13):
pll用作相干解调的吧 怎么是调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要在信号之前加补偿滤波器,正好是PLL环路滤波特性的逆,这样信号经过这个补偿滤波和环路滤波的组合,可以表现出全通特性,不用担心被环路滤波把信号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