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有关SNR和DR的概念

楼主(2007-01-06):
信噪比和动态范围的区别是什么啊?

还望诸位高人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是学通信的,说的可能不对啊:
SNR当然是signal 与 噪声功率之比,动态范围应该是从接受机能够检测的最小信号功率开始到可输入的最大信号功率(因为有个三阶互交调的问题限制了最大可输入功率)之间的范围吧,
有错误还是请高手指正

网友(2007-02-12):
you can refer to Razavi's ADC book. it will tell you the clear definitions for DR and SNR.

网友:
SNR好理解。
DR就是系统能处理的最大信号幅度和最小信号幅度的比。最大和最小信号幅度在不同的系统中有不同定义。

网友(2007-10-15):
定义不同。。。
^_^。。。。

网友(2014-02-12):
回复 楼主:

    DR是满幅(可以理解为最大信号幅度)与最小分辨刻度的比值,即FSR/LSB=2^N,转换为dB为6N
    SNR为输入信号满刻度均值与量化噪声均方根值的比值,这里要注意区别,一是与量化噪声均方根的比值,二是输入信号类型,通常我们关注的是正弦波,正弦波的SNR|max=6N+2,但是输入信号为锯齿波,SNR|max=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