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问个时钟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1-07):
小弟是新手,想问个问题,我选了一款Altera的FPGA芯片CYClone?II EPC20F256C6, 想让FPGA输出时钟信号去控制后面的DAC芯片进行数模转换,可是就是找不到FPGA的专用单端时钟输出脚,只有几个差分时钟输出脚,不知道如果是单端时钟输出的话,我怎么引出来,是从普通的I/O脚引出吗?

网友:
Yes, you can. The clock from I/O pin is not in clock tree. So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f you want to synchronize the FPGA and DAC.